三菱的PLC怎么设置掉电存储器

楼主(2009-10-09):
我用罗生的文本显示器连接三菱的PLC,怎么设置掉电存储器

网友A:
看看PLC手册就明白了

www.ytleader.cn

楼主:
是哪个手册呀!!!!!!!!我现在急死了

网友B:
涡街流量计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C:
不同规格的三菱PLC,它的掉电存储器编号地址也不同,你首先需要确定规格,然后再查相关手册。

楼主:
楼上的弟兄的QQ号多少呀?我用的是三菱FX2N-128MR外加一个扩展模块

网友C:
使用手册P60,自己看。

楼主:
楼上的兄弟QQ好多少?

网友D:
FX的PLC是和楼上说的是一样的,Q系列的要在PLC参数的软元件中进行设置的

网友E:
FX2N plc参数里面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