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现场带有变频电机接线盒里的接线,我没看懂!

楼主(2009-10-09):
首先,先介绍下该电机,该电机是用于带动传送带运行的,之前通过了一台变频器,可以调节电机的速度....然后我看了下电路图,看见控制线都是接在变频器上的,一次线直接就三相进电机...但是我看见电机内部接线盒里的线挺多。首先是三根由变频器的来线...然后通过接线柱后,有三根进入电机内部,另外在接线柱另一端,引出去三根线..........我觉得那三根线是到另外的电机作为进线....是并连的!但是在合里,居然还发现了两组二次线...........................有一组比较细,直接进电机,另外一组没懂哪来的...起什么作用???抱闸线圈的?

网友A:
你的电机是不是还有星三角的转换,有的变频器要求你的电机是星接,但是电机本身是角接!所以有可能线比较多!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我再去核实下!

网友B:
是散热风扇电源线和电机温度传感器线

网友C:
有的电机有两条细线是温度保护(可恢复),一条是接地线

网友D:
确实就是那样的,核实了吧

技术精英 500人超级群 QQ 群 43175544 销售勿扰,谢谢合作!

网友E:
细的是温度传感器线,另外一组应该是抱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