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频率上不去原因

楼主(2009-10-09):
请教各位高人,我有9台22KW的ABB变频器带9台18.5KW的风机,   电机是10P的低速电,   调试的时候,  频率只上到32HZ就上不去了,  电流达到46A,  电机的额定电流是41A,   请教是什么原因频率上不去啊?   电机到变频器的线路有50M.   谢谢!

网友A:
变频器的电流已经到变频器的额定电流了,变频器限流了!有疑问电话13951131645

网友B:
首先你的风机负载太重,变频器在电机达到限流值时就停止输出!其次你的电机电缆过长,可以加装电抗器来减小电缆损耗!

楼主:
谢谢以上两 位高的指点,    我也是怀凝风机负荷太大了,     另外有一点,   电机的额定频率是500转,  我设进去就产生错误,   我只好设成730转   我担心变频器是不是认为32HZ就达到了电机的额定转速,       我想电机线长的话,   我可否把载波调低一点来解决问题.

网友C:
参数不当也会这样。

呵呵!

网友D:
先看一下负载有没有问题,再看一下参数的设置。

网友E:
看一下参数的设置。

网友F:
负荷代码选择不对造成的应该是

网友G:
载波调低可以试试,加速曲线可以设成s型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过两面天就要去现场解决这个问题了,希望可以解决啊,参数设置时,我选取择的是ABB标准宏,其它就是电机的一些参数了,负荷代码这个没有注意。

网友H:
感觉也是参数问题  超级群 QQ 群 43175544

网友I(2009-12-12):
参数设定和风机的负荷都有关系,要一步步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