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件组态软件可以实现以下的高速数据采集?

楼主(2009-10-10):
我要时间5ms的画面刷新时间,比如,压力信号从仪表采集过来,连接到工控机,用组态软件显示压力值,要求每5ms刷新一次,那家产 品可以实现上述目标啊?

qq:  280818287

网友A:
5ms? 也太快了,唯有LABVIEW可以一试

QQ:939754869

gksoft888@sina.com

网友B:
组态软件很难实现,可以用vb自己编写程序,可以加我QQ 879050937

网友C:
首先选择硬件,确保硬件达标,然后选择软件编写高效程序,vb,vc, dephi,labview都行 QQ:8789564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