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FD-F 30KW变频器恒压供水干扰问题

楼主(2009-10-10):
最近做了一个小工程,甲方使用18.5KW潜水泵要求做恒压供水,压力传感器后端没有止回阀,泵一旦停止管道压力就变零了,他说只要开启的时候要求恒压,我们选用了VFD-F系列变频器30KW,电感式的4-20mA输出的压力表,变频器参数设置为10-00 设的 2,10-01 设的 1000,压力表量程1MPa,设定值600,接线为外接24V电源的V+接压力表+,压力表-接变频器ACI1,变频器ACM接外供24V开关电源的V-,启动时变频器跳SLEEP,后来把设定值直接设到1000,泵可以正常启动,监测00-10参数(回授信号实际值)在启动初始阶段监测值直接跳到1000,随着启动过程监测值下降,最后到450左右。但是用工频直接启动,用变频器的00-10参数监测回馈信号是随着压力上升缓慢上升到140左右后基本稳定下来。但是目前变频启动无法在要求压力下正常启动,只要一启动就休眠了,请高手帮忙解决。

变频器参数设置

中间频率20Hz

中间电压180V

频率来源:面板

运行指令来源:面板

回授来源:ACI1

回授信号最大值:1000

PID参数按变频器默认值没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