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电机故障时怎么自动切换

楼主(2009-10-10):
我公司有一个冷却用的水泵,水泵需要一直工作不能停,我们用一台变频器控制,一台水泵常用 一台水泵作为备用,现在的问题是当场用的水泵发生故障是需要自动切换的备用水泵,变频器无负载是不会报警。请教各位高手

楼主:
不好意思有错别字 ,现在重发一遍。我公司有一个冷却用的水泵,水泵需要一直工作不能停,我们用一台变频器控制,一台水泵常用 一台水泵作为备用,现在的问题是当常用的水泵发生故障时需要自动切换的备用水泵,切换时间在五秒以内,变频器无负载时会报警。请教各位高手 指教

网友A:
你好,你是在用一台变频情况下,有一台常用和一台备用水泵吗?在常用泵发生故障后,依然用原来那变频,立即启动备用泵吗?

网友A:
注名明来自工控网

网友B:
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利用光感检测电机处旋转状态为正常      如果不是在旋转状态故障   5秒内自动切换到备用电机报警        加条    2台电机相互检测如果主电机恢复正常5秒内  自动切换到主电机停备用电机

QQ:308239408

网友C:
检测水泵是否运转正常,加个水压差开关会比测电机更直观点,自动切换抓水压差开关的信号回来,写个小程序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检测水泵是否运转正常,加个水压差开关会比测电机更直观点,自动切换抓水压差开关的信号回来,写个小程序就好了

网友E:
用光感检测电机处旋转状态为正常 如果不是在旋转状态故障 5秒内自动切换到备用电机报警 加条 2台电机相互检测如果主电机恢复正常5秒内 自动切换到主电机停备用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