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仿真软件求助

楼主(2009-10-10):
         本人从工控网上下载了三菱PLC编程仿真软件GX Simulator6-C,安装在电脑上,点击“开始”---“所有程序”,看不见程序标符,打开GX-DEVELOPER, 也找不到相应的仿真功能键,仿真根本用不上,哪位帮忙指点指点,这是怎么回事呢?我用的GX-DEVELOPER是version 8 , 存在兼容的问题吗?

         谢谢。

网友A:
如果你是用V8的版本,那么你应该去使用V7版本的模拟器,不过貌似V6的版本也可以用。

在菜单工具下的梯形图逻辑功能测试启动就是启动模拟器的,或许你没有能看到模拟器的图标。

Regards

网友B:
绝对能用,只是你连基本的使用说明都没有看。

网友C:
是可以的,你打开仿真软件安装。安装方法和编程软件的方法一样,或者是你下载的仿真软件是没有用的。

网友D:
用是可以用,只是要一步一步走,因为X要一个一个赋值,个人感觉还是上机调试好。

网友E:
模拟是在软元件测试里进行的,比如,X0输入端如要要有信号的话,就要用软原件测试,X0置on

网友F:
你还有个软件没装,我刚开始也是一样。

网友G:
仿真软件GX Simulator6-C是不能单独打开的,需要在GX-DEVELOPER程序中打开一个梯形图后,按下梯形图逻辑测试启动后,才运行的.

网友H:
是能用的,只是你用不来,打开你的GX developer软件在你的工具条上有一个蓝色的小方框,点击一下就可进入仿真,或者在打开菜单栏上的tools中start ladder logic test。

网友I:
GX DEVELOPER中点击菜单栏中的“工具”→“梯形图逻辑测试起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