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用位置(Pr)模式控制时,是怎么找原点的?

楼主(2009-10-10):
因项目中有部分伺服只需两点间往返的位置控制,故想用台达伺服的位置(Pr)模式控制,好省去PLC自带的为数有限的几个脉冲口,在驱动器里面设置好转数和脉冲数,就可以利用外部的开关信号来控制伺服了,但现在在驱动器接线图里找不到“原点寻找”之类的找原点用的信号,如果最终还是需要用PLC发脉冲和用那些找原点指令来找原点的话,那台达伺服这个点位控制的功能对我来说就没有意义了

网友A(2009-12-03):
可以设定为上电后自动寻找原点,再借助光电SENSOR进行原点定位,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了1

网友B(2010-06-09):
我也遇到过此事,我用BONMET的说是省下PLC.说明书翻烂了还没找到脉冲输入的方法,估计还要买PLC

网友C(2021-11-23):
需要对DI定义,参数为P2.010-P2.017任意选一个DI做原点信号,参数值参考手册表8.1即可。回原点方式在P5.004-P5.006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