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装MCGS软件时提示"不能安装并口狗驱动”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9-10-10):
在安装MCGS软件时提示“此计算机没有并口或者并口被禁用,不能安装并口狗驱动”,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出现这个提示的原因:是由于PC机上没有并口或者PC机不支持并口,点击提示框的“确定”后可以继续正常安装。
由于通用版在没有软件狗的情况下,只能运行30分钟,这种情况可以使用USB口的软件狗。USB口的软件狗和并口的软件狗的功能是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出现这个提示的原因:是由于PC机上没有并口或者PC机不支持并口,点击提示框的“确定”后可以继续正常安装。
由于通用版在没有软件狗的情况下,只能运行30分钟,这种情况可以使用USB口的软件狗。USB口的软件狗和并口的软件狗的功能是一样的

这个问题我也遇过 ,没有多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