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馬達運行完後一直颤抖

楼主(2009-10-10):
我在設備上新增了一套伺服系統:三菱QD75P1定位模塊,DELTA驅動器和DELTA伺服馬達 進行位置控制

現在馬達可以按照要求在規定的時間點以設定好的距離和速度移動,但是

又出現另一個不解的現象,-----在通電後原點復歸完畢或要求的位移運轉完畢後,馬

達會不停的以微小的距離轉一下,又立即轉回來.動作像人颤斗,抽筋似的,不知道這是為甚麼?

网友A:
调整增益试试,一般这种都是增益调整的不合适,或者将马达在空载状态下运行,看是否也有此种现象

网友B(2010-01-06):
这个问题比较常见,首先要在停止的状态下,加入位置PI控制.然后不断调整其PI参数大小,以不自激、啸叫震荡的情况下,尽量增加电机的锁紧力为准。你 试试,伺服都这样。

网友C(2010-02-08):
怎么增加电机的锁紧力

网友D:
調一下馬達的鋼性.調大一點.

网友E:
产生共振了   你先测出测出惯性比多少  再设增益    台达调伺服专门有软件的 不是随便什么机构一带就运行的

网友F(2010-05-04):
负载惯量比太大了,将负载惯量比设大 或者将增益提高

如果不行 只能说明伺服选型有问题了   负载的惯量太大 需加装减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