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变频器无功表反转,有什么危害吗?

楼主(2009-10-11):
我公司一台水泵,安装了变频器和自耦变压器起动,安装了同一套互感器和无功表.现在,使用工频无功表正转,使用变频无功表反转,请教一下,反转有什么危害吗?

网友A:
难道成了发电机?

就是水泵也不至于啊

.

网友B:
50赫兹一下都反转吗,我想无功表只能在工频下使用

楼主:
答案不理想,还有高手吗?

网友C:
使用工频时,功率因数一般在0.8左右,电机从电网吸收无功,因此无功表正转;

使用变频,变频器在50HZ时电机功率因数很高,一般在0.95左右,但低频和超频时功率因数就会变小,效率低。但始终是从电网吸收无功,无功表也应该是正转,只是在低频和超频时吸收多些,而在50HZ时吸收的少些罢了。

但根据楼主的描述的情况,一般无功表反转有以下情况:

1、无功表的至少两相电流测量方向为反方向,即电流互感器的同名端接反,或者电流互感器的一次电缆的进出方向为反方向;

(这种情况估计不会,因为楼主对电机的两种控制方式时无功表的安装应该是一样的)

2、所带负载的电机为同步电机时,会出现同步电机所产生的无功量会反送给电网,出现无功表会反转,和1楼的分析差不多;

  (这种情况也会排除,因为水泵的电机不会是同步电机,只能是异步电机)

3、电机在变频状态下是真正的产生无功量反送给了电网,出现了无功表反转的情况,因为电压型变频器内部会有稳压电容,该电容可能会对电机回路产生过补偿的情况,这只是本人的推测,因为只有在过补偿的时候才会出现,给电网提供无功量。

      (这种情况时,对电网来说是好的事情,因为一般的负载都为感性负载,电网系统的功率因数都滞后1.0,不会很高,一般都在0.85左右。这时相当于给电网的别的负载提供了一部分无功补偿量。)

        但是作为变频控制来说,一般都会出现3次、5次、9次的谐波,这样提供给电网的无功量就会不是工频时补偿的那么干净的无功电流,一般因为存在高次谐波,反送给系统电网的无功量可能会影响到系统电网中控制精密的设备正常工作,如:PLC、精密仪表等。

         根据楼主提供只是一台泵的变频负载,如果楼主的配电系统的变压器比较大在1000KVA以上,变频负载只占到总负荷量的1/10不到时,该反送无功量对其他设备影响是微乎其微的。

网友D:
谢谢你的资料,学习了。

网友E:
变频器内部会有稳压电容,该电容可能会对电机回路产生过补偿的情况——支持。

网友F(2009-11-17):
容性负载反转,感性负载正转

网友G:
交-直-交变频器的电容是直流电容,全桥后面的电容作用是滤波。反转可能高次谐波原因

网友H:
变频器进线功率因数很低。只有变频器与电机有功功率因数才高。

网友H:
只有一种情况接错老,

网友I(2010-04-19):
我这里也出现过一种情况   主配电盘武功计量表是止逆形的 无功表不转我把电流端子引线对调一下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