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利普变频器E.OC.n过电流报警 如何解决

楼主(2009-10-11):
一台A系列海利普变频器,型号:HLPA03D743B,3.7KW 8.5A。电机额定电流设定的为8A,变频器运行后,电流一到7A时,就报E.OC.n过电流。变频器参数也没有相关参数,怀疑是硬件问题,但是找不到问题所在,请各位看官指教一二,谢谢!?

网友A:
检测一下.光耦7840

楼主:
谢谢大侠。7840在哪个板子上啊?它的作用是什么?LM339跟这个故障有关系吗?

网友B(2010-12-01):
HLPA03D743B,3.7KW 8.5A没7840的,此故障多是c6(220uf/25v)漏电出现.

网友C:
谢谢,我也有类似故障的机器,我看看是不是C6的故障,看了再告诉大家

网友D(2012-02-10):
C37 C38我碰到一台

网友E:
也可能是霍尔坏了导致电流检测不准。获取更多帮助和支持,请登陆上海津信变频器有限公司网站 www.sinodrive.com 或 www.4008886560.com 。拨打上海津信变频器专业服务中心7/24技术支持热线400-888-6560,随时与我们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