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 多个位置控制?

楼主(2009-10-11):
请教: 小弟 第一次接触伺服就要完成一套伺服系统 有些问题 请教各位高手了

         1、在下要做一套三菱 伺服运动  做直线运动 在 运动轨迹共有六个位置点,要求可以在任意两点间运动,请教各位 硬件选用1PG 模块可以实现吗?

 用Q的运动控制模块也可以吧 ?

2、通常是不是只要在设备开机后回一次原点就可以了 ?还是说每做一次运动都要回一下原点?

3、用1PG模块如何让伺服前进500mm 后完成一动作 再前进200mm? 是不是改变程序中脉冲量就可以了呀

网友A:
推荐使用TMCM-302使用CAN总线实现多轴伺服控制.输出的控制信号是step/dir

网友B:
1PG可以实现,但要和FX系列搭配用;QD75定位模块要和QCPU搭配用;如果原点标志ON就不用回原点;至于要走多少,怎么走都是可以实现的,看程序怎么编啦

楼主:
1PG  和QD75  功能上有什么不同呀

网友C:
同意2楼说法,1PG和QD75都是定位模块,具体请你看手册

网友D(2009-11-22):
请教:1PG基本设置,进行直线往复运动

网友E:
要用20GM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