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输入电流和输出电流

楼主(2009-10-11):
我公司有台设备,变频器是用的abb acs800的55kw变频器,最近出现这问题:空载时输出频率50hz用钳表测得输出电流26a,和变频器显示的一致,但是输入电流测得才有3a,并且配电室检测的电流也是3a,换了台danfoss的,同样是这问题,不知道是咋回事

网友A:
钳表只能测50HZ标准正弦波电流

网友B:
这是对的。哈哈哈,went

网友C:
由于空载时电流波动大,不能使用数字表进行测量。

可以使用模拟的电流表进行测量。

网友D:
"我公司有台设备,变频器是用的abb acs800的55kw变频器,最近出现这问题:空载时输出频率50hz用钳表测得输出电流26a,和变频器显示的一致,但是输入电流测得才有3a,并且配电室检测的电流也是3a,换了台danfoss的,同样是这问题,不知道是咋回事 "

  电机空载时的电流主要是激磁电流,有功电流很小,可以忽略。使用变频器时,电机所需的激磁电流由变频器内部的电容提供(也就是说电机不再向电源要激磁电流了),所以你测的输入电流小,输出电流大属正常现象。

三?川逆变

网友:
          同意上面说的!!

楼主:
对:GK368 关于

"我公司有台设备,变频器是用的abb acs800的55kw变频器,最近出现这问题:空载时输出频率50hz用钳表测得输出电流26a,和变频器显示的一致,但是输入电流测得才有3a,并且配电室检测的电流也是3a,换了台danfoss的,同样是这问题,不知道是咋回事 "

  电机空载时的电流主要是激磁电流,有功电流很小,可以忽略。使用变频器时,电机所需的激磁电流由变频器内部的电容提供(也就是说电机不再向电源要激磁电流了),所以你测的输入电流小,输出电流大属正常现象。

内容的回复:

有道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