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编程软件

楼主(2009-10-11):
请问各位大虾:那里可以下台达的触摸屏编程软件?

网友A:
台达网站有

QQ 727815050

www.ytleader.cn

网友B:
可在中达网站下载:

http://www.deltagreentech.com.cn/assets/pages/download-jidian-ruanjian.html

网友C(2010-10-06):
请问各位高手,我想下载台达触摸屏软件在哪下载谢谢!

网友D:
可以直接点击 www.delta.com.tw

里面相关资料一般都有

台达有一点做的比较好,就是它所有的编程软件都是免费的,而且随意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