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厂里有个步进电机出现这问题,电机能转,但是锁不住,在通电状态下,用扳手转,

楼主(2009-10-11):
求助:感应式步进电机110BYG的转子磁性下降,可不可以修理?

厂里有个步进电机出现这问题,电机能转,但是锁不住,在通电状态下,用扳手转,能够转得动。拆开后看,转子上有3圈类似于磁环的东西,其中中间那个已经脱弱了一半,磁性中间那部分就比较弱。

不知这种情况能不能修理,如何修理

网友A:
BYG“步永感”的拼音简写,YG的含义是永磁感应式转子,即混合式步进电机。一个110的BYG成本有限,个人以为维修价值不大,除非有人愿意提供低价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BYG“步永感”的拼音简写,YG的含义是永磁感应式转子,即混合式步进电机。一个110的BYG成本有限,个人以为维修价值不大,除非有人愿意提供低价维修。

哦,谢了。

知不知110BYG550B,力距为8的,多少价格。能不能用力距为11的替换

网友A:
价格不详,建议咨询厂家,8Nm的原则上可以用11Nm的替换,只是可能个头儿会大一些,另外驱动电流可能也不一样,替换最好是等参数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