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FX2N-128M报6710错误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9-10-11):
一台啤酒厂的杀菌机在运行中突然PLC的输出全部消失,PROG-E指示灯常亮,重新上电后设备又运行正常,但运行不久又出现这一现象,重新上电后正常,如此反复。

用编程软件监视PLC运行,CPU诊断中发现6710错误,请高手指点。

楼主:
PLC的型号为FX2N-128MR

网友A:
操作错误:错误的步号在D8069中

错误现象及原因:参数间不匹配

解决方法:移动指令等原因源文件和终点重复。

Regards

楼主:
由于论坛不能上传图片,可以打开下面两个链接查看当时故障时编程软件的截屏,第一个是错误信息,指出错误的是第74步,第二个是74步的程序。

当出现这个错误时,PLC的运行和输出都正常,但有时会突然停车,用于监控的上位机显示的温度数据等都不正常了。

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B:
呵呵,看你贴出来的应该没什么问题啊。不知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了要整个看才知道了

网友B:
看看是不是你的M8000拖的行数太长了,你把它分成2、3段看看咯。有时候是会出现有些怪现象的。

网友C:
打三菱技术电话,技术人员会给你解答。

网友C:
对于多个寄存器赋值相同的数据可以使用FMOV多点传送指令,见手册P177.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PLC本身的故障,更换后没事了,谢谢各位的热情回帖。

后来在监视中发现每次故障时报的代码都不一定相同,怀疑是PLC的RAM区有读写不稳定的区域,更换PLC后正常了。

网友D:
原来是这样啊 ,呵呵,还好解决了,超级群 QQ 群 431755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