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坏了,会影响profibus吗?

楼主(2009-10-12):
        唉!设备坏了,找不到原因,最终与其它同类型的设备调换PLC后,正常了,但被调换PLC的那台设备之后也没有发生异常状况。
情况是这样的:
        工业自动化生产设备某部分"零件"(大功率纯净直流恒功率电源)与PLC之间的通讯是用profibus现场总线,使用了 CH200HX 和 PRM21模块。好像“命令电源输出功率”和“电源返馈实时输出功率的数值”和“返馈实时电压的数值”,都是通过profibush总线。
        故障情况是这样的,这个电源应输出直流电时,有时却没有输出,并且返馈回来的功率和电压都是0(或者没有返馈?)。我用常规的分析排查方法,排除了以往曾经发生的可能原因。把视线转移到信号上。这里的profibus与整台设备的安全门和急停开关有个互锁,我检查线路并确认严格监控能在安全操作范围之内后,把这个互锁短接了,即“即使安全门打开或急停开关被按下激活”,profibush信号不断开。(之后的操作都在严格监控的情况下进行,为免出意外,虽然其它安全设计很周到,现在排查完,已取走短接线)。
        短接之后,效果十分明显,虽然还会发生同样的故障,但发生次数减少了,并且,之前必须手动重启“大功率直流电源”才能让这个电源重启恢复工作,短接之后,这个电源会在下一个生产周期里自动恢复启动。
        所以,在这之后,我把注意力放在PLC上。
        我与其它同类型生产线调换了PRM21模块,没有任何效果。
        之后的几天,其它同事都参与了检修,在确认找不到其它原因后,我们和其它生产线对调了PLC。
        之后,生产完全正常,被对调PLC的另一条生产线也正常,“大功率直流电源”也工作正常。

总结:
    因为之前的情况非常糟糕,对调PLC之后,完全不出现异常情况,所以,基本上确定是PLC的原因了。
    但,对调PLC后,为什么另一条生产线不出现异常呢?
    是不是PLC处理profibus通讯数据的芯片出现问题呢?是原故障生产线的其它某个"参数变量"状态接近某个临界值,PLC作出异常的处理,而被对调PLC的生产线的这个"参数变量"状态还远离临界值,在PLC内部芯片正常工作的允许范围之内,即使PLC内部芯片有小故障,也不会使PLC总体工作异常?

谢谢!

网友A:
没有看懂什么意思,但我感觉是通讯上的问题,应该不是PLC模块的

网友B:
应该是硬件安装有问题吧!或者通讯方面的问题。PLC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C(2009-11-16):
我很理解楼主的情况。 我也曾经遇到过此类问题,但不是PLC而是伺服器。一个设备运动不正常,但与另一个设备的伺服器呼唤后皆大欢喜! 我猜测是不同设备的电抗性不一样,使得原本不能正常工作的伺服器换个环境后又能正常工作。

网友D:
同意,是不同设备的电抗性不一样,使得原本不能正常工作的伺服器换个环境后又能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