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不同厂家的PLC可以通过485通讯吗?

楼主(2009-10-12):
请教各位高手,台达的PLC能不能通过485和西门子的S7-200 PLC通讯啊?因为我有一个台达的PLC和西门子的PLC,闲着没事想做实验,但是又不知道如何做,请教各位PLC编程高手指教。谢谢了。

网友A:
可以 但 协议要自己编写

网友B:
可以的。这两款PLC都支持MODBUS协议,西门子200的PLC MODBUS的主/从站都支持,台达的我只知道支持从站,主要要自己编写程序,不过也很简单,CRC都有专门的指令,我用过台达SA的。

0316-3364337

QQ:251907662
联系人:王生
三河益生电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这两款PLC都支持MODBUS协议,西门子200的PLC MODBUS的主/从站都支持,台达的我只知道支持从站,主要要自己编写程序,不过也很简单,CRC都有专门的指令,我用过台达SA的。

0316-3364337

QQ:251907662
联系人:王生
三河益生电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楼上的正解

楼主:
对:晓升 关于

可以的。这两款PLC都支持MODBUS协议,西门子200的PLC MODBUS的主/从站都支持,台达的我只知道支持从站,主要要自己编写程序,不过也很简单,CRC都有专门的指令,我用过台达SA的。

0316-3364337

QQ:251907662
联系人:王生
三河益生电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内容的回复:王老师有没有关于这方面的资料,能否给我一份?或者有程序也可以?chdy163158@163.com  谢谢了

网友D:
可以,我做过,欢迎加我QQ 879050937

网友E:
一般的PLC都能通过485通信

网友F:
MODBUS RTU主从通信可以作。调用S7-200 系统提供的库程序,以及台达的功能模块可以作。对S7-200开发系统来说,还要注意使用的MODBUS库程序的版本号,以及STEP7 FOR S7-200的版本号。MODBUS库低版本只提供MODBUS  RTU SLAVE模块,MODBUS库高版本提供MODBUS RTU MASTER和SLAVE模块,请注意。

      另外,可采用自由口通信,实现不同厂家PLC连接,请参考S7-200用户手册2006版。

楼主:
有没有哪位高手说一下怎么做啊?S7-200还需要什么扩展模块吗?

网友G:
不用,自由口通讯jiu

网友H:
485属物理层,光有485还不行,还要有对话协议,

网友I:
光通信好像还不行哟,应该还有应用阿。不同PLC的应用的方式都不同的,那数据又该如何对应呢???请高手。

网友J:
理论上你的直拨电话可以打通世界上任何一部电话,但是对方讲的话你都能听懂吗?

网友K(2009-12-28):
深圳市赛远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是从事工业自动化的通讯产品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科技公司,研制生产的SY-S72系列无线通讯模块采用先进的频率合成技术,CPU锁相环控制,专用于西门子S7-200系列PLC和上位机的无线编程以及无线数据通讯,为国内首创,能适应各种点对点、点对多点的无线数据通信方式,具有通过无线方式完全隔离现场危险信号,收发一体、安装方便、使用简单、性价比高、稳定可靠等特点,广泛用于西门子S7-200 PLC的无线编程,各种数据的远程采集、控制系统之中,是传统有线编程和通讯系统的更新换代产品。

 载波频率: 433MHz ISM频点;
 多种可选的通讯接口:RS-232、RS-485、TTL、USB;
 8个通讯信道,也可根据客户要求扩展;
 传输数率:9600、19200bps;
 数据格式:8N1/8E1/8O1;
 提供方波传输功能,方便非标的编码客户使用;
 收发一体,半双工工作模式;
 低功耗,并具有休眠功能;
 工作温度:-35℃ ~ +75℃(工业级);
 天线阻抗:50Ω(标配为SMA,可定制);
 符合EN 300220 and ARIB STD-T67标准。
 内部采用进口功放模块,发射功率可调(0.01 ~5W);
 数据信号透明传输,带前向纠错功能,误码率极低;
 SMT工艺、金属外壳、安装方便;

该西门子无线编程电缆,采用最新的无线技术结合西门子的通讯协议,支持PPI协议和自由口协议,MODBUS协议等的无线通讯,可以用来直接无线编程。详细情况请访问:http://automation.futurelooks.cn

欢迎各位联系咨询更详细的信息,QQ:784979763。也欢迎加入工业通讯群:100019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