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plc进行DP通讯,需要怎么设置呀

楼主(2009-10-12):
plc与plc进行DP通讯,需要怎么设置呀

网友A:
先组好态,定义好交换数据区。设置好通讯地址就可以了!

网友B:
主要是连接在同一条dp总线上,然后再就是注意: 数据交换区的设置。

其他的,和一般通信一样啊。

网友C:
这个我做过,我用的是两个CPU-226进行双机通信(用1号机的输入口控制2号机的输出口,2号的输入口控制1号机的输出口)!我自己做的通信接口,短距离就是A接A,B接B,然后再把两台机器的地址分配对了就OK了。

再不懂可以跟我联系,fly841023@126.com

网友D:
楼上的通讯时dp吗?

网友E(2009-11-12):
profibus dp光纤通讯方案

深圳讯记国内首家推出的替代西门子OLM模块的profibus dp数据光端机

pofibus光端机/ 2M(500K,1M,5M,10M可选),DB9头/工业端子,SC1310nm单/多模,单/双光,(可以组成点对点和级联拓扑结构),DIN35导轨,DC10-30V /支持协议:Profibus-DP

参考:http://comark.cn/cn/productview.asp?id=5

公司名称:深圳讯记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郭建群
常用邮箱:guojq@comark.cn(详细资料)

网友F:
对:george841215 关于

这个我做过,我用的是两个CPU-226进行双机通信(用1号机的输入口控制2号机的输出口,2号的输入口控制1号机的输出口)!我自己做的通信接口,短距离就是A接A,B接B,然后再把两台机器的地址分配对了就OK了。

再不懂可以跟我联系,fly841023@126.com

内容的回复:

在自由端口通信模式下实现1台本地PLC(cpu226)与1台远程PLC(cpu224)之间的数据通信,本地接受远程20个字节数据。接受完后信息在此发回对方

自由端口通信模式、波特率9.6、无校验

要是用MODBUS或者PROFIBUS又会是怎么样?自由端口通信模式是什么意思,自由通信端口的波特率和校验是按照怎样的要求设置的?

两个PLC分别是程序时什么?请您帮我解决一下!在此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