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人机配方控制寄存器如何用?

楼主(2009-10-12):
假设我系统控制区设为D0,那么配方控制寄存器的就是D5,如果我要做二个按钮,一个控制PLC--HMI.上传一个控制HMI---PLC下载,那么我要怎么做才行,如何能使D5的BIT=1配方读取和D5的BIT=2配方写入?

网友A:
 设常数值按钮, 一个设置2 一个设置4

楼主:
明白了,改变D5的BIT 可以做二个按钮并设置范围值中WORD设为2(上载)另一个设置4(下载)

但是我在手册上看到RECR寄存器的里写的BIT1是配方读取(PLC----HMI)BIT2是配方写入(HMI-----PLC)这和我在界面上设置的WORD为2和为之间有什么关系,BIT和WORD之间的什么样的对应关系?

网友A:
bit 和word之间转换就是一个2进制和10进制的转换了(这里的word设置为十进制数值)

D5的bit1位为on  那么这个字的值就是2的1次方,也就是2

D5的bit2位为on  那么这个字的值就是2的2次方 就是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