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定位模块+伺服系统

楼主(2009-10-12):
请教各位大侠

我现在正在用台达PLC(EH2)+定位模块(01PU-H)+伺服系统(ASDA-AB),伺服放大器ON,定位模块也在发脉冲,伺服电机也励磁了,但电机就是不动,有时用手转一下轴就会动了,但过一会就出现ALE23号报警,(电机轴空转,参数P1-56设置为70)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先检查一下UVW相序及接地

网友B:
我也想知道 是怎么回事,学习下  工控自动化行业精英 超级群 QQ 群 43175544

楼主:
现在问题已解决,谢谢大家的关注!

通过检查线路和参数,最后发现台达伺服有问题,换一个再试一切正常。

第一次用台达产品居然就碰到这样问题,真是“够幸运”的,不过现在还好都处理好了!

也从中学到了不少

网友C:
你有1PU的编程例子吗看看

楼主:
编程例子在定位模块说明书上讲的有啊!

网友D(2017-06-01):
大神能不能给程序范例发给我参考。谢谢

邮箱279249131@qq.com万分感谢

网友E(2017-07-13):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一下UVW相序及接地

网友F:
原来以解决问题了学习了啊啊啊啊

网友G:
师傅,能否把源程序,借我学习一下,非常感谢!20016428@qq.com

网友H:
我也在学习台达伺服,感觉头大,希望有帮助

网友I:
台达伺服的手册上右关于这个报警的解释

网友J(2017-09-05):
多谢各位指点,借鉴一下经验

网友K:
凄凄切切群群群群群群群群

网友L(2017-10-30):
最近在学习台达伺服,因为是初次接触,所以感觉太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