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回原点程序,运行时老是报错!

楼主(2009-10-12):
松下FX系列的PLC,我按照程序里的向导功能,编了一段伺服回原点程序,运行时老是报错 !

那是为什么?

网友A:
你要把你的程序贴出来才有人帮得到你啊

网友B:
参数设置,寄存器设置有问题吧,把贴出来看看就知道了.

我有一个FP∑位置控制单元 AFPG431 FPG -PP21 工程余货 全新的

本来用于组网控制伺服.现没用上.所以低价处理.有需要的请联系QQ10688087

网友C:
报运算错误的话一般是参数设置有错。不过你是用向导的话这个倒可以排除。只能看看寄存器对不对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