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v6.0 想打开5.0的项目怎么办

楼主(2009-10-12):
请教大家个问题,我现在电脑上安装的是WINCC 6.0 但手上有几个项目是5.0的,在打开时提示要用项目移植,可是我刚刚搞WICC,又不知道做,请大家帮个忙,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在太多了。

1、你的项目不能低于Wincc5.0Sp2的,否则你需要首先进行手动移植。
2、使用Start-Simatic-Wincc-Tool下的项目移植器来进行移植,移植过程要求你的Pc上安装有Sybase数据库。

  如果没有该数据库,在Wincc6的安装盘内能找到该数据库的启动程序,然后按要求插入Wincc5.x的安装盘进行安装。

Regards

网友B:
先安装sybase数据库然后用tool里的项目移植工具QQ:7461216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