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变频器供水,水管中有空气怎么回事?

楼主(2009-10-12):
用变频器供水,水管中有空气怎么回事?

网友A:
把水放出去,或者先注满水 再说,

不过还要看你的具体问题, 超级群 QQ 群 43175544

楼主:
只要水泵开始工作,水龙头出水时就有空气,水很少.

网友B:
和变频没有关系,是管道存在高点,然后空气在高点聚集没有办法自动排出所致。

一般这种情况又在管道高点设置自动/手动排气阀即可解决,重新注水不一定能够解决问题。

楼主:
水泵在井里100米,泵体全部都在水里.反正是水泵抽水时把空气全部都注到压力罐里了.因为从水泵到止回阀这一段全部都是空气,不知道是不是这里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