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易控中三菱FX系列PLC的 M8112和M8113是怎么用的?

楼主(2009-10-12):
解答:

M8112 M8113 用于FX1S,FX1N,FX1NC模拟量扩展板。
M8112 用于存储FX1N-2AD-BD 通道1的数值.

M8113 用于存储FX1N-2AD-BD 通道2的数值

楼主:
M8112 :输入模式Ch1切换标志(OFF:电压输入模式0-10V ON:电流输入模式4-20mA)
M8112 :输入模式Ch2切换标志(OFF:电压输入模式0-10V ON:电流输入模式4-20mA)
D8112:  Ch1的数字值
D8113:  Ch2的数字值

网友A(2012-02-27):
很难找到关于这两条指令的用法,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