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直流调速器带电机时,电机烫的很厉害,是什么原因呢?请大家指导??谢谢!!!

楼主(2009-10-12):
欧陆512C直流调速器带电机时,电机烫的很厉害,是什么原因呢?请大家指导??谢谢!!!

网友A:
看参数设置是否过压,过流等现象,有无风机散热呢?

建议删除该帖!!

网友:
以下几条是转载过来的。凑合着看看吧…

1.电压变化对电机性能的影响
当电源电压过高或过低,都会引起电机发热。比如,电源电压下降时,起动转矩会成比地下降,致使起动时间延长,严重时甚至不能启动而烧坏电机,这在重载启动和频繁启动的使用场合更为突出。电源电压上升,则会增加电机磁路的饱和程度,引起电流增加,温升增高。因此,电机的电源电压波动范围要严格控制在允许范围内,以保证电机正常运行。

2.电压不对称对电机的影响
当电源电压不对称时,会在电机内产生负序旋转磁场,它对电机性能和寿命的影响比电压和频率波动的影响更大。电压不对称的程度可用电压不平衡率表示,一个小的不平衡电压会引起比较大的不平衡电流,使定子某一相的电流大于额定电流一个较大的数值,三相电压的不平衡率要求不超过1.5%,当大于3%时,电机的损耗将增加20%,引起绕组过热,加速绝缘老化,甚至产生故障。

3.电机故障引起的发热
电机在运行中,由于种种原因会出现故障。常见的故障主要有:绕组短路或接地、铁心硅钢片绝缘损坏、电机过负荷、绕组缺相运行、轴承损坏引起电机轴承过热等等。当发生这些故障时,就可能引起电机过热。

4.机械负载过重引起电机过热
当电机超负荷运行,特别是长期超负荷运行时,电机的电流会升高,使电机严重过热,以致烧坏。

5.通风散热不良引起电机发热
电机周围环境温度过高、电机通风道堵塞、电机内油泥、灰尘太多都会影响散热效果,所以,应保证电机周围环境清洁,改善散热条件,降低电机温升。

网友B:
变频电源是提供不通用电环境的电源设备,它可以做为一个供电电源来用,正弦波输出,输入端的电压和频率都可以用一定的波动范围,输出端可以调节,电压0-300V,频率可以设定45-70,当然也可以定制,范围可以扩大。而且变频电源有个特点,就是可以使输出端的电压和频率稳定,就是具有一定的稳压稳频的功能。

最后,小弟在这里给自己做个广告,我是沃森电源的,公司生产和销售各种型号和功率的变频电源,中频电源,岸电电源,联系电话0512-69176280 刘先生。
http://china.alibaba.com/company/detail/worldtwins.html

网友C:
他说的是直流电机啊!兄弟们。如果是电源引起的,欧陆不是垃圾货会保护的!

一般是电流过大或者电机绝缘变差

网友D:
先看风机通道是否正常。。 再看磁场电流是否偏大。除了上面说的2条,还有就是电机长时间超载。

-----------------------------------------------

中国电器城柳市,软启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 编程电缆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

网友D:
电机烫的很厉害?多少度?

网友E:
首先确定电机   啊          是否有问题

在检查直流调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