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压力为3.5MPA的油缸,液压系统背压压力是多少?

楼主(2009-10-12):
工作压力为3.5MPA的油缸,液压系统背压压力是多少?

油缸压力是3.5MPA,但是在油缸在带负载上升时,油泵出来压力表指示达到5.5MPA,要怎么解决呢?

网友A:
检查看看是不是过载了

网友B:
没有过载,能正常工作,但是就是工作时压力超出了油缸的额定压力.我想问下是不是与溢流阀调节得不好有关.油泵的最大输出压力是7MPA.

网友C(2009-11-28):
没有原理图,所以不太清除!建议重作油缸吧!油缸一般耐压10MPA不就行了吗?

网友D:
调节溢流阀啊,一般不支持过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