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与变频器Modbus RTU通讯问题 IO变量数据读取有问题

楼主(2009-10-12):
最近做组态王与多台变频器的通讯,通讯协议是Modbus RTU 协议,控制单个变频器运行没问题,

但控制多台时按钮发送数据没问题,但读取频率的IO寄存器时有时候读取不上来,即运行时一会行一会不行,

用串口监视工具查看,组态王读取该频率值变量时发现发送数据没问题,接收数据中却出现很多错误码FFFFFF之类的,请教高手我该怎么处理!

谢谢指教,不胜感激!!!!!急!

网友A:
485总线的问题。

最好把总线A线上拉,B线下拉。

楼主:
应该有很多做过类似组态王 modbus rtu通信的吧!!!组态王在这方面的驱动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B:
采集频率缩短,200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