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控制松下伺服

楼主(2009-10-13):
三菱PLC控制松下伺服做简单的往返运动,请问:PLC和伺服之间要接哪些线?伺服参数要设置哪些?

网友A:
简单的往返还要用伺服来控制吗?步进电动机不就可以了

网友B:
做过好几个了。直接用脉冲控制就好,司服的参数要看手册,主要是控制方式、惯量、转速相关的几个。接线就是Y0 接脉冲,Y2接方向就好。

网友A:
伺服电机、驱动器接线:
1. 参数设置:pr41=1、pr42=3,pr4b=6000.其他参数看报警代码是什么找相应参数设置。

2. 接线方式:
1) 伺服X1插口接线:L1与L1C短接再接至AC220V电源的L端
L3与L2C短接再接至AC220V电源的N端

伺服X2插口接线: X2插口U接伺服电机红线
X2插口V接伺服电机白线
X2插口W接伺服电机黑线
伺服电机绿线接伺服驱动器的接地端

2) 伺服X5插口接线:PLC输出端Q0.0接至伺服X5插口1脚(脉冲)
PLC输出端Q0.1接至伺服X5插口2脚(方向)
伺服X5插口4、6脚接至PLC输出端M端(低电平)
伺服X5插口29、36、41脚接至开关电源0V
伺服X5插口7脚接至开关电源+24V
伺服X5插口8脚接至左限位常闭触点
伺服X5插口9脚接至右限位常闭触点
伺服X5插口37脚接至PLC输入端I1.2
伺服X5插口13脚接至接地端

3) 伺服X6插口接线:
伺服电机编码器上引出的线有:2(空)、3(白)、4(水)、5(黑)、6(紫)、7(黑粗)。
分别接到伺服X6插口上插针对应的数字:1接白、2接黑、3为空、4为空、5接水、6接紫、黑粗接外壳接地端

网友C:
以下就是它的详细接线图,我们公司的机器已出货的,正确性不用怀疑。

网友C:
图片大了,再发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