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修改S7300的IP地址

楼主(2009-10-13):
我司用了一个S7 300plc, 并使用以太网模块与上位机连接,现欲修改plc的IP地址,无法从上位机修改(上位机为德文装STEP pc), 请问高手怎样修改?

网友A:
在s7硬件组态中,双击以太网模块或者点击右键,打开属性,在属性中就能修改了

网友B:
打开网络组态,找到以太网,双击你的站或右键就能修改!

网友C:
在硬件组态里面修改!!!!

网友D:
在通讯模块的属性中修改

网友E:
打开你的step7,打开的程序项目,点一下项目。里面有一个Ethernet(1),双击打开它。就看到你的PLC了,打开属性。里面就可以改了!~

网友F:
在硬件组态里面修改就OK了,

网友G:
你可以用个工具修改plc的硬件ip地址,到西门子官方网站上去下载

网友G:
或者--》PLC--》Edit  Ethernet  Node --》

网友H:
楼上说得还清楚,我就不说了,路过。

网友I(2009-11-26):
8楼说得好呀,都有图啦,像用电脑一样

网友J(2012-02-03):
说的很详细,很清楚!学习下

网友K:
这个我知道哈,多多积累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