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G7电源故障请教

楼主(2009-10-13):
今修一台安川G7变频器18.5KW,因控制柜设备进水而烧毁,经查开关管K2225和限流电阻2欧的烧坏,更换后通一580V直流电显示正常,驱动314导通后触发电压正常。整机装上显示正常但是主继电器不吸合,风扇不转动,5秒之后报故障UV直流母线电压过低,正想断开电源查主继电器的时候,显示数字却没有了,但屏幕有亮光,风扇也转动了,3秒后无显示,嘿嘿,等带20秒后显示又有了且从复开始上电时的现象。经查是我一开始通的580V直流的正极通错了,该点电压应该是两个整流滤波电容的中心点电压300V左右。确定是电源板的故障,换了一个3844后5.7脚电压在11-16V波动。各位同僚请教了!

网友A:
次级或变压器有短路的现象了

网友B:
这个问题 还挺烦人的,呵呵,

技术精英 500人超级群 QQ 群 43175544 销售勿扰,谢谢合作!

网友C(2009-11-13):
G7-11KW的熔断板上的稳压管是几V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