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学习CAD,以后将不定时发送线路图

楼主(2009-10-13):
刚刚学习了CAD制图,能画一些简单的电路图了。下图是两台电动机顺序启动同时停止。

楼主:
两台电动机顺序启动分开停止

楼主:
怎么显示不全?是版面太小了吗?预览时能显示全的,真是郁闷!

网友A:
也准备学习,希望楼主能一起交流心得!

网友B:
你好,你用的是什么版本的CAD?

网友C:
画的不错了,多多学习

楼主:
为什么显示不全?右半部显示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你好,你用的是什么版本的CAD?

我用的是2007班版的

网友D:
我来挑刺,请别介意。

1、字体高度不统一,有大有小,如第二张图的KH1与KH2不一样大。

2、字未对齐,如第二张图的L1、L2、L3。

3、部分短线条不平直。

4、第二张图上在按钮旁的KM1多了个小半圆圈,该半圆圈用于带灭弧触点。

楼主:
对:yjig 关于

我来挑刺,请别介意。

1、字体高度不统一,有大有小,如第二张图的KH1与KH2不一样大。

2、字未对齐,如第二张图的L1、L2、L3。

3、部分短线条不平直。

4、第二张图上在按钮旁的KM1多了个小半圆圈,该半圆圈用于带灭弧触点。

内容的回复:

批评得很对,我逐条对照发现的确如此。不过第4条那个自锁用的触点好像就是要用带灭弧的吧?谢谢了

楼主:
                     为什么显示不全呢?有半部分显示不出来?

网友D:
为什么显示不全?是因为你的图太大,是1024*768相素,边上全是空白,可以将空白部分剪去。

以下仍然是你的图,仅仅去掉了空白,比例未变,实际的相素是588*406,看看效果如何。

楼主:
对:yjig 关于

为什么显示不全?是因为你的图太大,是1024*768相素,边上全是空白,可以将空白部分剪去。

以下仍然是你的图,仅仅去掉了空白,比例未变,实际的相素是588*406,看看效果如何。

内容的回复:

真是高手啊!太谢谢您了!

网友E:
我也要学

呵呵

你好厉害    加油啊

楼主:
按照yjig朋友的方法发一个试试!

楼主:
以上是电动机间歇运行的电路,我可能和yjig老师的编辑方法不一样,编辑后线条变粗了,能不能告诉我您是怎么将图片的空白部分剪掉的吗?

网友D:
在Office软件内部有一安装选项,是照片编辑器(Microsoft Photo Editor),注意:是选择安装,缺省安装方式中不包括此项。当然其他图片编辑软件也具备此功能。

以下是使用方式:

首先用左键点选择快捷窗口“选定”(在效果的下方),选择所需要的图形,用右键选裁剪,另存为*JPG文件即可。

楼主:
对:yjig 关于

在Office软件内部有一安装选项,是照片编辑器(Microsoft Photo Editor),注意:是选择安装,缺省安装方式中不包括此项。当然其他图片编辑软件也具备此功能。

以下是使用方式:

首先用左键点选择快捷窗口“选定”(在效果的下方),选择所需要的图形,用右键选裁剪,另存为*JPG文件即可。

按照您的说法试一下

内容的回复:

楼主:
真是太好了,谢谢了大虾!

网友F:
那我也随便搞了一张

楼主:
对:深水渔 关于那我也随便搞了一张
内容的回复:

深水鱼朋友你好,你的有些符号前面加个“_”号什么意思?请教了

楼主:
瞬间停电再启动的电路

网友D:
 本人认为,你的图还可以进一步简化,施耐德及正泰的有这样的接触器,接触器的顶部可直接附加气囊延时头,可以实现瞬时接通、延时断开的功能。

网友D:
刚材突然发现,昨天我发的图有问题,不能实现楼主的功能。

楼主:
如果是这种触头能瞬时接通延时断开,是能够达到要求的!

网友G:
建议大家不要再用Autocad来设计电气图纸了,美观性比较差,标准化程度和设计效率都很低,应该使用专业的电气设计软件!

楼主:
曹工是画图方面的专家!以后多指教!

网友H:
也来一张,请指教,内容不少于十个字
内容不少于十个字

网友I:
有没有涡街流量计涡轮流量计的图啊。

网友J:
你真是高手,这也敢往上面发.

网友K:
请问各位老师些,你们是不是将各种元件符号先写成块,然后用的时候直接插入连接就行了???写块的时候是不是就象画机械CAD图一样一条一条线来画的,那其不是很麻烦??还是用了CAD二次开发的软件??对我用的是2006版的电气CAD。

网友D:
曹老师用的是二次开发软件,估计楼主连“块”都没有用,直接是一条线、一条线的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于曹老师用的是二次开发软件,估计楼主连“块”都没有用,直接是一条线、一条线的画。

冤枉!我用的是别人定义好块,直接插的,呵呵~

网友K:
谢谢,我知道用块比较方便,就是写块的时候是不是只有一条线、一条线的画?没有其他更简便的方法吗?

网友D:
“块”也是人为的制作出来的,只能一个元素一个元素的画,虽然第一次制作稍微繁一点,但可以一劳永逸。

当然也有其他更简捷的方式,即画图人不需要制作,直接引用(调用)现成的元素。那就是软件已经有现成的块,或者有现成的程序(Auto-LISP)可以生成图形元素。不过说到底,而后台制作程序的工作量更大,仅仅是不需要画图人动手而已。

网友K:
懂起了 ,谢谢了 哈

网友D:
露一手给大家看看,以下是本人用LISP程序做的图形,画一张任意(槽数、直径、型号、比例、外形机构)的皮带轮,只要1分钟就可完成,包括标注尺寸。当然,这个任意也是有条件限制的,也就是在合理的设计范围内。

不过,这后台编制程序的时间,确实是相当长,足足花了近2年的时间。

网友K:
高手啊,佩服。。。。。。。。。。。。。。。。。。。。。。

网友D:
以下是绘制皮带轮的对话框,它相当于PLC外配的文本显示器,用于定义将要输入的参数。

网友L(2010-11-27):
“露一手给大家看看,以下是本人用LISP程序做的图形,画一张任意(槽数、直径、型号、比例、外形机构)的皮带轮,只要1分钟就可完成,包括标注尺寸。当然,这个任意也是有条件限制的,也就是在合理的设计范围内。

不过,这后台编制程序的时间,确实是相当长,足足花了近2年的时间。”

请作者提供原程序的下载,可以吗?

网友D:
不太情愿,毕竟是咱近两年的心血。

不过,既然你已开口了,那就提供信箱吧。

顺便问一下,你是看源程序,还是使用该绘图功能?有两种文件,一种是源程序(可以看到程序是怎么编的),另一种是经过编译后的文件(看不到原始文件,只能用)。

网友M:
电器件的代号已经不符合最新的国家标准了。

(-:澕崽`:-)

网友:
呵呵  用画板画出来才叫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