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与变频器通讯问题

楼主(2009-10-13):
屏通过485与变频器通讯,并控制变频器的启停及速度调整,在不停变频器的电源的情况下,关了屏的电源,此时屏内停止信号没有发出,变频器还是在运行,如何才能在关屏的同时,自动发出停此变频器的信号,如何编程?

网友A:
如果你要是突然把屏的电源给拔掉我估计通过通讯指令实现不了,要是在关断屏的电源的同时,通过一个辅助继电器将变频器停掉这样是可以的,

还有就是用昆仑的屏应该是可以的 在退出策略中写一条关机的指令,但是不能拔屏的电源,要按正常程序走。

网友B:
同意晓升的分析,有道理。且这是最简单最经济的一种方法。不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