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P1可以P0却不行?

楼主(2009-10-13):
各位大侠,我编了一个p0左移流水灯,软件仿真p0的0位灭了之后就没了,但我把P0换成P1就能达到流水灯的效果。是什么原因请指教谢谢!!
#include <REGX51.H>

void delay (unsigned int time)
{
unsigned int i,j;
for(i=time;i>0;i--)
for(j=112;j>0;j--)
{;}
}
void move_bit (void)
{
unsigned char i;
P0=0x01;
delay(1000);
for(i=0;i<8;i++)
{P0=(P0<<2);
delay(1000);

}
}
void main (void)
{
while(1)
{
P0=0xff;
delay(500);
P0=0x00;
delay(500);
move_bi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