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PC机当IPC用,如何做到I/O卡代替PLC 用?

楼主(2009-10-13):
近来有一个想法:将PC机加装I/O板卡,接外围线路,代替PLC与触摸屏的控制方式。

将从何入手?怎么在电脑上组态,同时如何让I/O卡按需要输出?

谢谢。

网友A:
你企图使用一个复杂的体系代替简单可靠的体系

网友B:
首先你确定系统的复杂程序,如果IO点数大于1000点,最好用PLC,如果小于,可以用PC+i/0卡方式代替

网友B:
用组态王可以,不过自己编程,高效,修改方便。QQ:878956424

楼主:
谢谢各位,可能我的问题没讲明白,我做的是一个小点数的成型产品,现在之所以想这样做是因为这种产品的仿造率特别高。

同时也想就这个机会学会点东西。不用组态王等其它外围软件。怎么做?

网友C:
 C  ,C++ ,VB都可以,没什么不可以的,实验室很多设备都是这个结构。

网友D(2014-02-26):
你要火了!

on my god!还不够是个字儿吗?竟然不能够发布

网友E:
这么做其实挺蛋疼,小型PLC现在本身就便宜会比你板卡贵吗?再者,真有利可图的话,你做成什么样子不会被仿,或者就别人做一套新的电控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