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ABB ACS800-02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9-10-13):
我单位有一台风机用的是ACS800-02的变频器,用RBPA-01进行profibus-DP通讯,有时将变频器停电后再送电,变频器在上位机上就显示故障不能复位,也不能启动,查看通讯模块状态正常,变频器无报警,总线地址也正确,参数已经检查过n次了,与别的变频器也对过没有发现问题,在西门子编程软件中查看硬件组态也正常,每次只要将变频器手动启动一次后,就可以在上位机上启动了,不知各位有没有见过类似情况,请告知。

网友:
你应该设置成了无通讯,上位机便认为是故障,查你的程序

楼主:
aiwoz,请教一下,你能解答的更加详细一些吗?谢谢!

网友A:
你应该看看上位机的状态字跟变频的是否一致.

楼主:
问题已经找到了,是变频器的主控板RDCU-02C出问题了,换了一块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