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拉克伺服驱动器

楼主(2009-10-13):
法拉克伺服驱动器的三相之间输出的阻值只有几欧姆,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是的啊,应该在5-7欧,是线圈的阻止呀.

楼主:
和变频器不一样啊,,,,,,,,

楼主:
变频器和伺服驱动器输出不一样吗?

网友B:
Fanuc的伺服驱动器内有3只动态制动电阻接在UVW 三相输出端子上,伺服不通电时,这3只电阻被2个继电器的常闭触点接成Y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