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塑机加变频器节能,应如何加,注意什么?

楼主(2009-10-13):
变频器改造注塑机,谁有经验学习一下。

网友A:
我司有这方面的技术,可以详谈!

www.cnderui.com

网友B:
直驱电机,经济高效,节能为先。产品宣传手册地址如下:

bbs.comeon365.com/dispbbs_5_1016.html

网友B:
直驱电机,经济高效,节能为先。产品宣传手册地址如下:

http://bbs.comeon365.com/dispbbs_5_1016.html

成本一年收回,以后节约的可都是净利润。

网友B:
TMW力矩电机是派克公司推出的新型节能产品。 针对能源价格的不断上升给企业带来了越来越沉重的负担,为了减轻企业的电能负担,派克公司在中国区推出了新型节能方:用新型的TMW力矩电机取代传统的传动方式,在新的传动方式下,减少了不必要的能耗,(比如减速机传动,皮带传动等)大大提高了企业的产能利用率,同时投入的成本在一年内就可以收回。比如一台37KW的电机改用TMW电机加上890控制器,8个月就可以将成本收回,节省下来的电费将会给企业带来直接利润。
主要针对塑料行业30KW以上单轴挤塑机,注塑机,同时也可以用于速度控制和低于22000N.M的力矩控制的场合。

此款电机最大低势如下:

1、节能 此电机的特点就是节能,在往后的几年中,随着人们对环境要求的日益提高,节能减排势必成为主流,高额的电费会让企业背上沉重的负担。75KW的电机如果改用TMW力矩电机,一年就可以收回改造成本。

2、降低维护成本

3、静音标准:欧洲标准。

4、安装周期短:传统的电机+减速箱+皮带传动需要几天的时间,使用TMW力矩电机可以缩短安装周期。

5、结构紧凑

6、丝杆取出装置:从电机前面或者电机后面,这个取决于客户要求。

7、从电机去冷却丝杆,特别对大丝杆更合适

8、出故障时停工时间维修更短:时间就是利益,越短处理时间为客户节约更多利益。

9、专业的支持与服务:从电机装机时的项目管理,制图,机械修改,为终端客户提供更及时更良好的服务。

该产品的宣传手册下载地址如下:http://bbs.comeon365.com/dispbbs_5_1016_1_1.html

网友C:
变频器在塑胶行业中的应用

中国是塑料加工的大国,塑料加工工业也是用电大户。如何节能降耗是我过塑料机 制造工业的发展方向。一般的注塑企业,能耗占成本的6%--9%。如何有效的利用电能,成为衡量一个企业是否为环保企业的一个标准,也决定了该企业的产品竞争力。

注塑机是塑料注塑成型的关键设备,对注塑机进行变频调速,主要的目的在于节能。从小型,中型到大型注塑机都可以加装变频器进行节能改造。改造之初,涉及到节能效率的估算。注塑机节能主要与注塑工艺过程相关,做出一个准确的计算的困难的,一般来说,经过改造,一个油泵电机的注塑机节能在30%~50%之间,多个油泵电机的注塑机节能在15%~30%之间。另外,油泵速度的降低减少了机械的磨损,间接的经济效益也不可小视。

应用案例:

某公司注塑机油泵电动机为18.5kw,如果每天24小时开机,每月工作22天,电费为0.73元/kw.h。按变频改造后最底节能30%计算,

则每月可节省电费:18.5*24*30*0.73*30%=2917.08元人民币/月。

一般情况下,所有投资可于6-10个月内通过电费节省回收。

我公司的变频器应用在注塑机有很多成功案例,如有需求可以联系                          高冲:15865515268

网友D(2009-12-24):
注塑机节电器:能:大幅度降低能耗,节能达20%-65% 生产操作:控制操作方便,生产中使用稳定:"就像没有使用一样",延长设备使用寿命。周期:保证原有的注塑周期,保障生产效率。回收期:回收期短,保证6~12个月全部收回投资。

http://www.158jn.com

网友E(2010-03-27):
注塑机系统各工序油泵实际所需功率变化很大,特别是 射胶、保压和冷却阶段,设备所用的油泵电机利用率很低、电机空转,其中有相当部分的电能浪费了。
根据注塑机这一工艺特性,我公司开发、研制出易能注塑机专用型变频器,将定量泵液压系统改变为变频控制系统。这种变频控制系统的运行将随工艺和工序要求,通过调节油泵电机转速,自动调节控制液压、油压的流量,从而达到节能30%~~60%的效果,并具有比原控制系统保护功能更强、更安全、更可靠的
诸多特点。具体情况详询:15918493799,姚先生

网友F:
把变频器串到主电路中既可,节能20%以上.

网友G(2010-07-01):
正如上面所言注塑机系统各工序油泵实际所需功率变化很大,特别是 射胶、保压和冷却阶段,设备所用的油泵电机利用率很低、电机空转,其中有相当部分的电能浪费了。
根据注塑机这一工艺特性,将定量泵液压系统改变为变频控制系统。这种变频控制系统的运行将随工艺和工序要求,通过调节油泵电机转速,自动调节控制液压、油压的流量,从而达到节能30%~~65%的效果,并具有比原控制系统保护功能更强、更安全、更可靠的。周期:保证原有的注塑周期,保障生产效率。回收期:回收期短,保证6~12个月全部收回投资。

上海沃陆变频器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0510 --83072681  或15358087126 赵先生

网友H(2010-11-27):
我公司需要改进设备    华龙机械   13927039558

网友I(2011-02-16):
我司从事注塑机节能改造,伺服电液系统。定量泵节电效果达50%以上。有需要请联系:日能科技13802449582

网友J(2011-12-08):
南京科远注塑机专用伺服控制器,可以为注塑机节电30%-80%,
13912999826  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