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信捷PLC加光电开关测速 及 实时曲线的课题

楼主(2009-10-13):
大家好,我现在有个小课题请教各位,谢谢。

现在这个系统(plc是信捷)是这样的:用光电开关测速,并在人机界面上显示实时速度曲线。怎么达到这个功能?我觉得难点是怎么得到实时的速度信号?比如通过高速计时器测到一分钟转了多少转就是此时的转速,可下一秒钟的转速又是多少转?谢谢

网友A:
可以多用几个光电开关,平均安装在轴上,这样就.装4个光电开关,就是90度一转,然后用高速计数就可以测出速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