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此处内容被屏蔽>85口与伺服间的通信问题

楼主(2009-10-14):
能不能使用台达PLC上的485通信口与台达伺服485通信,完成伺服电机的运转控制。因为我的伺服端口损坏了,不能接受信号。

网友A:
可以,注意通讯的进制转换问题就行。

网友B:
可以,不过好象还是需要个触发信号

网友C:
可以是可以

但是有些烦,台达伺服器上一般都有个CN3,CN3可以用于485通讯,内部怎么接线可以查下手册。

PLC跟伺服的485通讯建立成功后,就是通过通讯的方法控制伺服的起停。伺服的一些参数需要改变:P3-07需设置为1

此时PLC只要控制P4-07(MODBUS地址:0407H)就能控制伺服的DI的通断了。当然,DI的功能规划也要根据设置正确。

网友D:
最好是用外端子控制启停.......................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