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ity pro 仿真时怎么输入模拟量I/O

楼主(2009-10-14):
我以前只会用STEP7,刚接触unity pro ,仿真时不知道怎么输入模拟量I/O,请高手指导一下.

网友A:
调用WRITE_INPUT_INT来仿真模拟量输入。

网友B(2009-12-08):
如何调用WRITE_INPUT_INT?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关于如何调用WRITE_INPUT_INT?

在类型库里都有啊,你不会搜一下吗, 还要记得不能在仿真器的定时器中用WRITE_INPUT_INT,

网友B:
O_SCALE:按比例调整的模拟量输出如何使用啊?channel如何设置啊?有没有样例借鉴?

网友C:
样例我有,如果你需要,请发邮件到我邮箱:yuanjunqi198624@163.com

网友D(2010-02-24):
对:yuan_circle 关于

样例我有,如果你需要,请发邮件到我邮箱:yuanjunqi198624@163.com

yuan_circle.我正好也在学习unity pro做项目设计,能不能 ,也给我发一些 有关CHANNEL设置的样例啊?

谢谢:我的邮箱。flysnowhero@126.com

内容的回复:

网友E:
新建一个动态数据表就可以对需要设定的模拟量和离散量进行模拟了

网友F(2010-03-29):
我需一份,能发一份给我吗 12814589@qq.com

网友G:
把你的方法贴出来,让大家分享,岂不是理好?????????????

网友H(2010-06-25):
楼主有没有UNITY3.0的编程软件,给我发一个啊,我的邮箱chenxiaojuncxj99@163.com

网友I(2014-03-13):
引用 网友C:
样例我有,如果你需要,请发邮件到我邮箱:yuanjun...

yuan_circle.我正好也在学习unity pro做项目设计,能不能 ,也给我发一些 有关CHANNEL设置的样例啊?

谢谢:我的邮箱。1569574016@qq.com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回复内容:对: yuan_circle  样例我有,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