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项目激活问题

楼主(2009-10-14):
我公司wincc5.0.项目激活到text library runtime时停止不动,不再激活下去是何原因

网友A:
项目名或者项目保存路径,PC名含有中文字符。

如果是同时安装有Step7 V5.2的话,请安装Step7V5.2安装盘内的Wincc Hotfix补丁。

Regards

网友B(2014-09-27):
已经解决,在WINCC安装时应选择自定义安装,将所有选项都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