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编码器说山洋电机自带的线性驱动输出,怎么转换成集电极开路输出

楼主(2009-10-14):
求助,我的编码器说山洋电机自带的线性驱动输出,怎么转换成集电极开路输出

以前有人说用光耦,但我说学机械的,不太懂,谁能给个具体的电路图?

网友A:
先贴个现在的图,然后再看怎么转换。

网友B:
好简单的问题:做一款转换板。即用一只三极管发射极接地、基极通过一只1K的电阻与输出信号连接完成。集电极就是当前的信号输出端。做六组就行了(驱动输出是六路信号)。有疑问请与我联系:15012987462

网友C(2012-03-30):
也想知道是如何转换的 。

网友D(2012-08-16):
对:xzf2009关于好简单的问题:做一款转换板。即用一只三极管发射极接地、基极通过一只1K的电阻与输出信号连接完成。集电极就是当前的信号输出端。做六组就行了(驱动输出是六路信号)。有疑问请与我联系:15012987462 内容的回复:

取三路就可以了吧,即A、B和Z,而/A、/B、和/Z可以不用了。

其实如果脉冲频率不是太高的话,用普通光耦转换更好,将光耦输入端与限流电阻(约200欧姆)串联后接A和/A或B和/B,以及Z和/Z,光耦另一端集电极开路输出就行了。

网友E:
特价产品

★ ★ 德国倍加福(P+F)全系列一级代理商

     ★ 德国皮尔磁(PILZ)全系列一级代理商

      ★ 德国巴鲁夫(BALLUFF)全系列一级代理商

      ★ 德国魏德米勒(WEIDMUELLER)全系列一级代理商

★ ★ 德国易福门(IFM)全系列一级分销商

★ ★ 德国施克(SICK)全系列一级分销商

★ ★ 德国力士乐(Rexroth)气动产品一级分销商

★ ★ 德国博恩期坦(Bernstein)全系列一级代理商

     ★ 丹麦丹佛斯(DANFOSS)压力变送器一级分销商

★ ★ 德国E+HEndress+Hauser)全系列一级分销商

★ ★  经销西门子(SIEMENS)、图尔克(TURCK)SMC、费斯托(FESTO)等。

质量第一、信誉第一、用户第一、服务第一、真诚合作、互利互惠,是公司始终如一的经营宗旨。如您有任何需要, 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竭尽全力为您服务。

欢迎来电查询

公司名称:厦门鹭腾兴电气有限公司

联系人: 姚耀光

电话:    0592- 5507926传真:0592-5507930

手机:13559178237    Q  Q: 276825351 网址:www.ltx-ele.com

地址:福建省厦门市嘉禾路香江花园3号楼 32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