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300问题请教 初学者

楼主(2009-10-14):
300的地址编址和200的一样么?功能块中的变量表的地址的分配有什么原则么,与符号表的中的I/O地址不是一回事吧?还有就是主程序用语句表之后调用的子块用的是梯形图,这样可以么?     谢谢大家了,多帮忙呀!

网友A:
1、不一样,200采用固定变址,300采用模块位置变址
2、变量表是用于变量监控的,这一点思路要清晰,功能块中叫做输入输出变量定义,原则上,不要使用地址,因为一旦使用地址,就将成为全局变量,此时就为FB(功能块)留有OUT,IN_OUT这样输出以外留有出口,从而导致调试困难。
3、在整个程序中,地址都是一回事情。
4、你可以使用任何PLC可支持的语种来编写任何块,只要你觉得你合适即可。

Regards

楼主:
谢谢呀!基本上是明白了,第二点中的FB中的的变量声明表中的地址根据什么编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