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O-C16的输出还要接什么才能带动24V的小型接触器?

楼主(2009-10-14):
那位大虾能告诉我,FPO-C16的输出还要接什么才能带动24V的小型接触器?我是菜niao一个

网友A:
FPO-C16的输出接中间继电器线圈,中间继电器触点控制接触器的线圈就可以了。这么简单都想不到?!

网友B:
直接驱动就可以,没有问题,接触器的线圈功率很小,估计1或者2w,可以直接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