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31变频器恒压供水

楼主(2009-10-14):
我打算用施耐德ATV31变频器进行恒压供水,手头只有0-5V 的压力传感器作反馈,适用ATV31变频器内置的PI环,不知设置那些参数!!

请各位大哥帮小弟一把!!谢谢,越详细越好

楼主:
没人回答,还是我自己回答吧!

网友A:
是一对一拖动吧,激活PID,激活睡眠-唤醒功能,HSP设为100HZ

楼主:
对,我是这样设的,效果还行

ATV31 变频器调试
ATV31 变频器恒压控制,需要具有以下功能:
1、 内部PI 给定,远传压力表反馈。恒压采用PI 调节。
2、 两线制控制启动/停止,能控制两台电机交替运行(互为备用)。
3、 输出采用交流接触器控制。
方法:
1、 P31、P36、P52、P86:返回出厂设定。FCS = lnl 。按下ENT 键不少于2S。
2、 P29: UFT = P
3、 P32: TCC = 2C,默认LI1 为正转。 P33;TCT = LEL。rrS = LI2(反转)
4、 P35 ; r1 = FLT 故障输出。
5、 P61: FUN 中的SA2、SA3 必须设定为NO。
6、 P63; FUN 中的PS2、PS4 必须设定为NO。
7、 P74; FUN 中PIF = AI2 作为反馈。Pr2 = NO、Pr4 = NO.
8、 P76; FUN 中Pll = YES.
9、 P89; FLT 中OPL = OA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