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做一个设备用数控还是PLC好

楼主(2009-10-14):
我公司要做一个机械手,有四个轴,其中两个旋转轴,请教一下是用PLC+伺服好呢,还是用数控好?

网友A:
看你的设计要求,如果要实现CNC加工功能的话就用数控,其余情况我认为有点浪费。

网友B:
我公司是专门做机械手工程,我们可以聊下,13816459135

网友C:
需要插补功能吗,如果不需要就用plc,另外您可以联系我atlas_servo@126.com 我专门作西门子数控和plc的技术服务和培训的。应该可以给些建议给您。

网友D:
严格讲应该用运动控制器+伺服,运动控制根据应用有不同类型,也包括数控系统(CNC),你是哪里的?可联系我13910834887

网友E:
工控机,或是卡都是不错的选择。

QQ 31452541     TEL 13795243230

网友F(2009-12-08):
要根据你的控制要求才知道选什么合适,我可以提供技术咨询!

网友G:
成熟的4轴机器手控制系统,lwzm88@163.com

网友H(2010-09-02):
其实现在四轴的数控系统在价格上也不比PLC贵吧。

网友I:
機械手控制器是有些技術門檻 若以數控來說 那接近雙系統的數控(如 車铣複合) 但速度快多了 PLC那更不是一個等級

楼主(2019-08-01):
可以使用机器人系统,类似数控系统,这样应该更好一些,PLC+伺服应该也可以。

网友J(2019-09-01):
我是专业做数控设备和机械手设备研发的,VX      9766606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