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老报EOC3异常

楼主(2009-10-14):
各位大虾,我们车间有多个空中摩擦轮驱动吊具,是三菱变频器控制的,摩擦轮电机功率分别是0.2KW和0.4KW,变频器都是FR-E540-0.4K,这几个变频器老报EOC3异常(减速过电流),而且是在吊具脱离了摩擦轮才报,调整加减速时间和过流保护参数PR8和PR9都不起作用,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是否是干扰问题?调低载波频率试。

楼主:
可能与变频器型功率有关,换成0.75KW后就没未再出现了.

网友B(2010-10-25):
变频器硬件故障,咨询维修电话:13335393224 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