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与东元变频器如何做485通讯?

楼主(2009-10-14):
程序怎么写,不吝赐教

网友A:
与三菱变频器的通迅程序一样,再修改一下东元变频器的相关参数

网友B:
用RS指令做无协议通信

大致就是用RS指令发送数据给变频器,发送的数据格式要按照变频器的通信帧格式。

大致可以参考RS指令相关内容。

网友C:
估计是参数哪里有问题,还得再再找找看

技术精英 500人超级群 QQ 群 43175544

网友D:
首先问你是什么系列的PLC,是A系列的?FX系列的?QnA系列的?还是Q系列的?如果是FX系列的,是使用RS指令做无协议通讯,在PLC参数中将相关通讯参数设置好,然后发送变频器的通讯协议。如果你是A系列的,那就用from/To指令想缓冲存储区传输数据,在外部的拨码开关上设置通讯参数和协议。如果是Q系列的,那就用output,input指令来发送接收无顺序协议的数据,在IO分配中的开关设置中将相应的通讯参数设置好即可。

网友E(2021-12-30):
引用 网友D:
首先问你是什么系列的PLC,是A系列的?FX系列的?QnA系列的?还是Q系列的?如果是FX系列的,是使用RS指令做无协议通讯,在PLC参数中将相关通讯参数设置好,然后发送变频器的通讯协议。如果你是A系列的,那就用from/To指令想缓冲存储区传输数据,在外部的拨码开关上设置通讯参数和协议。如果是Q系列的,那就用output,input指令来发送接收无顺序协议的数据,在IO分配中的开关设置中将相应的通讯参数设置好即可。

FX2N的,东元7200变频器,找不到正反停地址码,及读的频率,电压,电流,输出功率